[求助] 射频开关差损如何测试?

楼主(2014-05-05):
现在是采用信号源+功放+DUT+衰减器+频谱仪的方法,功放是买的成熟模块最大工作频率到2GHz,目前测试900MHz左右差损和仿真差不多,而1800MHz的差损要比仿真差1dB,现在怀疑开关影响了PA的输出阻抗,导致PA本身的输出功率就下降了1dB。不知道这样的猜测对吗?毕竟PA最大工作频率才到2GHz。
对于这个想法有什么可以佐证吗?或者有什么正确的测试开关的方法,跪求高手解惑!!!!!

楼主:
自己顶一个,希望做开关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2016-03-08):
用矢网一扫知道整个频段的插损曲线了,你用这个方法测试不准确的,另外仿真和实际结果还是会有很大差别的。。。。。。最好用矢网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