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共源共栅 OTA: 差分电流放大器

楼主(2014-05-05):
Hi everyone,

在唐长文副教授模拟集成电路设计原理投影片中的 Chapter06

"折叠共源共栅 OTA: 差分电流放大器",请问有讨论这个架构的书籍或IEEE paper
吗?

http://rfic.fudan.edu.cn/courses/paicd/Handout/Chapter06.pdf

网友:
?这种经典的电路哪本书上都有啊,你想知道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比较多的是电流镜在上面,在下面的貌似资料不是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讯号电流,Gain & Pole的推导过程

我觉得这架构蛮少见的,想知道有何特点。

网友:
我觉得实际上推导的公式是一样的,在上面和在下面的意义都是稳定静态工作点和减少一个电流镜VREF。把4个偏置端口都想象成静态偏置撒,然后算不还是gm1Rout

网友:
回复 楼主:

1.8V电压以上还能见到,1.5V一下就不常见了

网友:
电流镜在下面的优点是可以避免电流镜电流为0,其它的都跟在上面的一样一样的。

网友(2014-06-26):
我看到输入端怎么是电压

网友(2015-01-23):
模拟集成电路与系统P342

网友(2018-02-14):
回复 楼主:

   园院里原图这图毫无意义

网友(2018-03-21):
这个架构确实少见啊

网友(2023-05-26):
请问为什么这种放大器叫做电流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