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Quartus 软件中的Shift Register(RAM_based)仿真总不正确

楼主(2014-05-05):
# ** Error: (vsim-10000) F:/Quartus11.0_exercise/quartus_exercise/shift_reg_ram_based/shift1.v(69): Unresolved defparam reference to 'intended_device_family' in ALTSHIFT_TAPS_component.intended_device_family.
#         Region: /shift_reg_vlg_tst/i1/u1
# Error loading design

有哪位大神做过这个库函数的仿真,求解答!!!

楼主:
源程序
module shift_reg(clk,clken,data_in,data_out);
input clk;
input  clken;
input  [7:0] data_in;
output [7:0]  data_out;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data_cnt=data_cnt+8'd1;
  end*/

shift1  u1(
            .clock(clk),
                                .clken(clken),
                                .shiftin(data_cnt),
                                .shiftout(data_out));
endmodule

测试程序:
initial
begin
clk=0;
data_in=8'b0;
clken=1'b0;
end

always #10 clk=~clk;
initial
begin
    #100 clken=1'b1;
    #200 clken=1'b0;
    #100 clken=1'b1;
    #200 clken=1'b0;
    #100 clken=1'b1;
    #200 clken=1'b0;
    #100 clken=1'b1;
    #200 clken=1'b0;
    #100 clken=1'b1;
    #200 clken=1'b0;
    #100 clken=1'b1;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clken)
   data_in=data_in+1'b1;
end
endmodule

modelsim-ase编译正确,仿真时出错

网友:
最好检查一下“shift1.v”这个的69行,例化了intended_device_family,这个文件,这个文件里面有个parameter,可能是shift1.v在defparam的时候定义错parameter了。

楼主:
这是那个文件里的出错位置,还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不会是我选的硬件不支持这个库函数吧??
defparam
                ALTSHIFT_TAPS_component.intended_device_family = "Cyclone IV E",   //第69行
                ALTSHIFT_TAPS_component.lpm_hint = "RAM_BLOCK_TYPE=M4K",
                ALTSHIFT_TAPS_component.lpm_type = "altshift_taps",
                ALTSHIFT_TAPS_component.number_of_taps = 1,
                ALTSHIFT_TAPS_component.power_up_state = "CLEARED",
                ALTSHIFT_TAPS_component.tap_distance = 3,
                ALTSHIFT_TAPS_component.width =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