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hdl串口的长数据通信的实现

楼主(2014-05-06):
要用vhdl编写一个串口程序,每隔1s接收一个120字节的数据包,包头定义为0X11AA,然后再对该数据包解析,请教各位如何实现呀?
我想在串口接收的时候,先验证头两个数据是否为0x11AA,然后再放在FIFO里,那么检测两个数据是否为0x11AA,用VHDL怎么写呀?将这个120字节的数据包解析成10个小数据包再以100ms的周期通过串口发送给上位机,那么这十个小数据包怎么保存呀??
菜鸟一个,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串口写出来了吗?没写出来的话,先把基本的串口写出来吧

写出来了的话,先考虑如何接收一个字节吧

一个字节可以接收了,后面的问题仔细琢磨下就出来了

其实,真正难的不是写几行代码,而是可靠实用的思路、方法!

有了思路,写代码就不叫事儿了,O(∩_∩)O~

供参考!

楼主:
谢谢啦。串口已经实现啦!但是接收一个字节数据没有问题,可是接收一个包含几百个字节的数据帧不知道怎么处理了。在C语言里可以定义数组,可是VHDL好像不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