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标题place error(急)

楼主(2014-05-06):
在执行placedesign后查看log文件,发现start nanoplace后有一个error ,提示no buffer is defined。请问这是什么引起的,对place及opt有什么影响,应该如何解决?谢谢。
在load conf文件时,看到use list 里有很多buffer,dont use 里也只去除了最大和最小的类型。

楼主:
大神帮忙啊。

网友:
对place stage,如果没有把类似in-place-opt的option打开,是没有影响的。对opt肯定影响不小,连DRV都不能修。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家的tool,根据这个ERROR,应该是tool没有找到buffer的foorprint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