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的输出如何做FFT

楼主(2014-05-06):
做了一个12bit的ADC,现在能够输出12bit的数字编码,但是如何对其做FFT,得到SFDR等指标啊,是将12bit的数字编码通过理想DAC和理想滤波器之后得到的波形做FFT吗还是怎么弄??第一次做这个东西,求指点,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数字码输出通过理想DAC转成模拟值输出,然后进行相关采样,把得到的数据在matlab里进行FFT分析,或者使用其他软件分析都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ADC的激励输入单频正弦信号,注意输入信号的幅度最好是接近满幅,其次注意采样频率和信号输入频率相关处理防止FFT分析的时候基波漏频(当然,你也可以FFT分析的时候加窗。),最后将输出的数字码加权相加变成十进制数进行FFT分析即可,建议采用ADI官网给出的FFT分析程序。

网友(2020-03-24):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何对模拟输出波形信号进行相关采样?求指教

网友(2025-04-25):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您好,关于数字码转回模拟值有个问题:这个过程需要考虑ADC的失调和增益误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