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PC8260处理器通过60x总线与PCI056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4-05-06):
各位大侠好,因为处理器没有PCI接口,所以用PCI9056做PCI桥实现对外PCI连接。我想问一下MPC8260与PCI056通过60x总线连接,处理器怎么发起一次传输,地址空间怎么设置?因为处理器的片选用于访问PCI9056内部寄存器。如果不访问内部寄存器,想对外发起一次PCI传输,处理器怎么访问PCI9056。是通过内部Local寄存器设置的基地址来访问吗?

请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
TT[0..5] 定义访问的类型,60X 总线没有片选

楼主:
那地址空间怎么设置给PCI9056,当发起PCI传输请求时?

楼主:
PCI9056没有TT管脚,怎么定义传输类型。
AACK管脚9056也没有,当PPC做Master发起传输时,怎么产生AACK信号给PPC,可不可以直接拉低,还是要通过逻辑来产生?

PCI9056管脚专门针对MPC860设计,因此好多管脚与8260不是很对应,就比如AACK、BB信号。8260分了ABB、DBB,但是9056上只有一个BB信号,而且时序持续整个传输周期。还有就是TSIZ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PCI9056没有TT管脚,怎么定义传输类型。
AACK管脚9056也没有,当PPC做Master发起传输时,怎么产生AACK信号给PPC,可不可以直接拉低,还是要通过逻辑来产生?

PCI9056管脚专门针对MPC860设计,因此好多管脚与8260不是很对应,就比如AACK、BB信号。8260分了ABB、DBB,但是9056上只有一个BB信号,而且时序持续整个传输周期。还有就是TSIZ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