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drc验证

楼主(2014-05-06):
小弟刚学画版图,第一次画完的drc验证出现了问题,求助啊
Minimum poly pattern density is 14%
Minimum M1 pattern density is 30%
Minimum M2 pattern density is 30%
这些怎么改才能符合设计规则
顺便求助一下
哪位大哥能给我一个简单的ADC原理图或版图啊
!! 感激不尽

楼主:
怎么没有回的啊,别沉啊

网友:
金属和poly的密度,一般不用管的,现在大部分的工艺应该都支持密度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那我是不是就不用管了,只是警告不算错误

网友:
这个密度问题可以忽略,不用管的

网友:
小模块一般都会报这个问题的。放到整 个CHIP中就不能报这个错了。

网友:
在空白的地方添上这几层的dummy。
但是要看总密度,所以在cell里一般不管,最后总图再考虑。
还有,在论坛里要现成的ADC版图这种好事你就别想了,做为一个学生,还是踏实一点一步一步做起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多谢,主要是想要原理图,否则太麻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麻烦请教一下,nmos跟nmos4在画版图时怎么区分。三管脚跟四管脚怎么整?
多谢了,自己学也不知道问谁。请教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区别,NMOS是默认衬底接地。

网友:
这个可以忽略的,如果你放到whole chip上还有此问题就必须加dummy了

网友:
poly和金属密度问题,block可以忽略,但是full chip还是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的,添加dummy  fill

网友:
这个,没事的

网友:
密度问题如果是全芯片跑的画,最好是用calibre自动fill dummy。

网友:
you don't need to consider min density rule. minimum density rule meets final dummy layer addition step

网友:
在画单元模块中金属密度和poly密度可以不用管,总图跑DRC还出现密度问题时,可以加上dummy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15-10-07):
不用管,现在的工艺都能满足密度问题的,我在项目中也出现类型的情况

网友(2016-01-30):
请问这是使用什么软件啊啊?

网友:
一般到whole chip上才會灑dummy,除非在比較care的電路才會在block灑

网友(2016-05-13):
最后总图才会处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