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探讨锂电池保护IC几个问题

楼主(2014-05-06):
单节锂电池保护IC
看spec有几点疑惑,求大虾一起探讨:

1)单节锂电池通常过充电电压是4.25左右,意味着单节锂电池电压不会超过5V,为什么
     spec要求IC的VDD电压允许工作范围是1.5 ~ 10V呢?

2)OC和VM端的耐压是VDD-28v ~ VDD +0.3V,什么情况下会低至VDD-28v ?

3)外接MOS管通常的VDS耐压是20V,VGS耐压是+/- 12V左右,
     为什么要这么高的耐压,用VGS耐压5V的管子不可以吗?

4)网上有“充电器接触电芯瞬间会产生高压”的说法,但是没有说明原因,又是为啥?

网友(2015-03-22):
你这些问题明白了吗?可以相互交流一下,加我QQ:570480752

网友A(2018-02-28):
同问啊。。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芯片的0V充电允许功能电路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我qq:972066032,互相交流一下吧~

网友(2019-06-25):
有答案了吗?

网友(2019-09-12):
这些问题有解答了吗?

网友(2022-01-03):
1. 鋰電池是一種化學電池,電壓越高,電極表面的離子越多,越容易傷害電極。IC可工作電壓是指這個範圍內的都可以正常工作
2. 沒有ic 碼
3. 因為ic會輸出高電壓,會把你的ic打穿
4. ?? 電壓是固定的,電場才是會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啊。。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芯片的0V充电允许功能电路是怎么实现的? ...

你这个是内置功率管对吧?衬底切换默认寄生二极管的方向,再充电的时候,寄生二极管正向导通就是允许0V充电,相反就是不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