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设计E类功放从哪里入手

楼主(2014-05-06):
给定参数要从哪个指标入手  急救

网友:
毕业论文!?

楼主:
恩   还有我想问问输入功率是驱动信号的功率,这个怎么理解呢?驱动信号是占空比为50%的方波,那么其功率怎么计算呢,仿真的时候如何模拟呢  是直接用一个PORT然后设置成方波的形式还是怎么产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