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审稿人角度谈如何发表高质量的学术论文

楼主(2014-05-06):
                                             从审稿人角度谈如何发表高质量的学术论文                                                         学者-马剑
我觉得作为投稿的作者,知道或者了解该期刊对审稿人的审稿要求很重要,只有了解期刊对审稿人的审稿要求,你才知道自己的文章是否合适投稿到或者发表到该期刊。当然,每个期刊的审稿要求或许不一样,而且每个审稿人审稿时把握的尺寸或者审稿重点也许不一样,但是,作为严谨的学术论文发表,大多期刊对学术论文都有起码的要求,这个要求就体现在期刊如何要求审稿人审稿的或者说对投稿稿件的要求。

如果大家仔细看了这些高质量期刊对审稿人审稿的要求或者说直接点,就是对稿件的要求,我想大家心里都有底了。结合我个人的审稿经验,我个人认为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应该具有下面十个要素:
(1)原创性
(2)创新性
(3)题目合适
(4)好的摘要
(5)论文组织论证严密(逻辑性强)
(6)图表清晰可靠
(7)英语表达好,语法拼写等错误少
(8)精选参考文献
(9)LETTER要求投的文章要适合该期刊
(10)可读性,好的文章通俗易懂,有影响力

我审稿时看稿件的顺序是题目、摘要、图表、前言、参考文献和正文,我觉得题目、摘要、前言、图表、参考文献很重要,实验部分我觉得其次。大部分期刊的基本要求:原创性、创新性、图表、论证、组织、写作、参考文献。
   一般国外期刊至少两个审稿人,也有三个甚至还有六七个的,审稿人会有不同的审稿方位和审稿重点,所以按照审稿人意见逐条仔细修改很重要的,当然主编根据多位审稿人的意见,进行综合后给出最终决定的,所以你在写作时要从审稿人的角度去写作尽量方方面面考虑到,语法、语言组织、论文逻辑结构、图表表达,实验结果配合理论、仿真等会更好,如果是快报,当然可以只给出实验结果也行。只有实验数据的文章,除非创新性很强,一般不会发表在高档期刊的。也许有人认为差一点的杂志档次要求应该低一些,实际上,如果你认为档次差一点的期刊要求低一些,这对你会有害处的,不管档次高低,高标准要求自己是最好的,而且现在低一点档次的期刊投稿数量越来越多,如何在这么多文章中脱颖而出并被录用,高标准是关键因素。
至于期刊的审稿周期,我审稿的期刊都要我一个月内审完,我都提前十天审完,如果审稿人一个月内没审完,可以申请延期。当然很好的查询审稿周期方法是:下载该期刊最近五六篇文章,查看摘要下面或者页尾的文章时间信息,会有submit、revise、accept和available online等信息,算算相关时间就能估计该期刊的审稿周期了。

现在来谈谈英文文章的写作和注意事项:
(1) 题目:
概括性强、体现创新性、精炼
题目写作注意事项:
英文题目以短语为主要形式,尤以名词短语最常见,即题目基本上由一个或几个名词加上其前置和(或)后置定语构成。例如: The fabrication of …。短语型题目要确定好中心词,再进行前后修饰。各个词的顺序很重要,词序不当,会导致表达不准。题目一般不应是陈述句,因为题目主要起标示作用,而陈述句容易使题目具有判断式的语义;况且陈述句不够精练和醒目,重点也不易突出。少数情况(评述性、综述性和驳斥性)下可以用疑问句做题目,因为疑问句可有探讨性语气,易引起读者兴趣。题目中的缩略词语:已得到整个科技界或本行业科技人员公认的缩略词语,才可用于题目中,否则不要轻易使用。另外,还要注意题目字数的限制,国外科技期刊一般对题目字数有所限制,这些规定可供我们参考。总的原则是,题目应确切、简练、醒目,在能准确反映论文特定内容的前提下,题目词数越少越好。
(2)摘要:
与结论不重复,体现整个文章的结论和思想,包括研究工作的目的、方法、结果和应用等。
摘要写作注意事项:
摘要是以提供文献内容梗概为目的,不加评论和补充解释,简明、确切地记述文献重要内容的短文。其基本要素包括研究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具体地讲,就是研究工作的主要对象和范围,采用的手段和方法,得出的结果和重要的结论,有时也包括具有情报价值的其它重要的信息。摘要应具有独立性和自明性,并且拥有与文献同等量的主要信息,即不阅读全文,就能获得必要的信息。
A.英文摘要的时态:
时态运用也以简练为佳,常用一般现在时、一般过去时,少用现在完成时、过去完成时,进行时态和其他复合时态基本不用。一般现在时。用于说明研究目的、叙述研究内容、描述结果、得出结论、提出建议或讨论等。涉及到公认事实、自然规律、永恒真理等,当然也要用一般现在时。一般过去时。用于叙述过去某一时刻(时段)的发现、某一研究过程(实验、观察、调查、医疗等过程)。需要指出的是,用一般过去时描述的发现、现象,往往是尚不能确认为自然规律、永恒真理的,而只是当时如何如何;所描述的研究过程也明显带有过去时间的痕迹。现在完成时和过去完成时。完成时少用,但不是不用。现在完成时把过去发生的或过去已完成的事情与现在联系起来,而过去完成时可用来表示过去某一时间以前已经完
成的事情,或在一个过去事情完成之前就已完成的另一过去行为。
B.英文摘要的语态:
采用何种语态,既要考虑摘要的特点,又要满足表达的需要。一篇摘要很短,尽量不要随便混用,更不要在一个句子里混用。
主动语态:现在主张摘要中谓语动词尽量采用主动语态的越来越多,因其有助于文字清晰、简洁及表达有力。
被动语态:以前强调多用被动语态,理由是科技论文主要是说明事实经过,至于那件事是谁做的,无须一一证明。事实上,在指示性摘要中,为强调动作承受者,还是采用被动语态为好。即使在报道性摘要中,有些情况下被动者无关紧要,也必须用强调的事物做主语。
C.英文摘要的人称:
原来摘要的首句多用第三人称This paper…等开头,现在倾向于采用更简洁的被动语态或原形动词开头。例如:To describe…,To study…,To investigate…, To assess…,To determine…,行文时最好不用第一人称,以方便文摘刊物的编辑刊用。
D.避免一些语法错误:
 冠词。主要是定冠词the易被漏用。the用于表示整个群体、分类、时间、地名以外的独一无二的事物、形容词最高级等较易掌握,用于特指时常被漏用。这里有个原则,即当我们用the时,听者或读者已经确知我们所指的是什么。例如:The authorfabricated a new ...The machine is operated with solar energy.由于现在缩略语越来越多,要注意区分a和an,如an X ray. 数词。避免用阿拉伯数字作首词,比如8 turn solenoid inductor…  单复数。一些名词单复数形式不易辨认,从而造成谓语形式出错。尽量使用短句。因为,长句容易造成语义不清;但要避免单调和重复。科技期刊涉及专业多,英文更是不易掌握,各行各业甚至表达方式、遣词造句都有区别。多看英文文献,也会有助于我们英文写作及水平的提高。
(3)引言:
主要研究进展,有代表性的同行研究工作,自己与他人工作对比的优势和不足,前言的参考文献选取代表性的、重要的文献。参考文献选取要有代表性,除非那种特殊专业,我觉得参考文献不要参考会议的文章,尤其那些不知名的会议文章引用。文献要尽量全面客观:不要对相似文献避而不引,或者只引别人早期的工作,这会让人感到你对该领域了解不够,甚至是有意回避,就有学风问题的嫌疑。不能过低贬低别人的研究工作,要考虑自己和别人工作的时间差,不在一个时代的研究当然不能说自己比前人好,所以英语用词要注意些,客观些。
引言写作注意事项:
好的引言相当于文章成功一半,最重要是保持鲜明的层次感和极强的逻辑性,层层递进关系。首先:阐述自己研究领域的基本内容,要尽量的简洁明了。一些显而易见的知识要用概括性的而不是叙述性的语言来描述。其次:文献的总结回顾。要特别着重笔墨来描写。一方面要把该领域内的过去和现在的状况全面的概括总结出来,不能有丝毫的遗漏,特别是最新的进展和过去经典文献的引用。这是两个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应该是我们要极力避免的。再次:然后就是分析过去研究的局限性并且阐明自己研究的创新点,这是整个引言的高潮所在,所以更是要慎之又慎。阐明局限要客观。在阐述自己的创新点时,要仅仅围绕过去研究的缺陷性来描述,完整而清晰的描述自己的解决思路,并且文章摊子不要铺的太大。创新性描述的越多越大,越容易被审稿人抓住把柄。最后:就是总结性的描述论文的研究内容,可以分为一二三四等几个方面来描述,为引言做最后的收尾工作。最后对引言检查。
(4)讨论:
这部分主要描述研究课题的具体内容、方法,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设备、仪器、条件,并如实公布有关数据和研究结果等。讨论要重新说明主要发现,用一个句子表示较为理想。实际上,审稿人和读者最注意研究的短处,审稿人和读者一旦发现研究的短处,而作者未加讨论,他们对文章的信任会发生动摇,心生疑窦:是否还有他们和作者都未发现的其它弱点呢?其次,将该研究与以前的工作联系起来,不炫耀自己的工作比以前的工作如何好,而是比较其优劣。与其它研究进行对照,切忌将自己的缺陷掩盖起来。重要的是应该讨论为什么会得出不同于别人的结论,如果弄不清自己的研究结果为什么与别人的结果有差别,就不该断言自已的研究结果正确,而别人的错误。接着应该讨论自己的研究“表明”什么,如何解释自己的研究发现,以及本研究有什么意义?作者甚至可以指出研究结果证明不了什么,防止读者得出过度、不实的结论。最后,应点明哪些问题尚未解答,以及要继续做的工作,审稿人和读者不喜欢夸大的作法。
(5)图表:清晰直观、代表性
清晰直观是基础,要让审稿人和读者不看正文就明白要表达的意思,代表性无论是自己实验结果还是和别人工作的比较,都要体现重点,无关的数据不要罗列在图表。合理解释每一个参数,合理说明每一个步骤。审稿人没时间考虑细节。程序和参数的合理化显示出你知道你在做什么,而不是凑数据。 没理由要找理由,有理由要强调。
(5)逻辑性:
我审稿时碰到作者的结论性错误,Microelectronic Engineering期刊的那篇,后来我给他指出错误并给他参考文献,不要轻易下结论,这很糟糕的。我就觉得这个作者文献还是看少了,特别是理论性的东西,所以他下错误结论。后来在修稿中改正了。
IEEE Transactions on Components and Packaging Technologies的那篇,我认为作者没有好好解释实验结果,图中曲线的解释不是很好。比方说,1,2,3,4条曲线不同尺寸(1mm,2mm,3mm,4mm)出现轨迹差不多,但是第5条曲线(5mm)在x轴前半部分和其它四条轨迹差不多,但x轴后半部分曲线确异常,作者只是给出结果,但没解释,我审稿时就提出,怎么解释5mm的曲线后半部分与其它四条曲线不同,那6mm的曲线又会是什么样子?5mm是一个关键尺寸么?所以在画实验数据图时,特别注意异常点和异常曲线,要解释异常的原因,如果涉及到尺寸的曲线,还要考虑关键尺寸或者临界尺寸。
不要指望审稿人疏忽,还是要方方面面考虑文章,毕竟发文章是严格的学术活动。
(6)语法:
写作时注意语言精炼准确,使用长句时不要出现语法错误,拼写错误可以完全避免的。我觉得我审稿的文章,语法错误主要出现在介词、从句、对比语句和长句杂糅的错误。使用长句时注意不要让读者困惑或者产生歧义。介词比如in和on的混用,还有of和with的混用,对比语句主要是将A和B两事物,比如实验结果做对比、比较或并列,但出现了语法错误,长句杂糅主要体现在一些从句中,比如定语从句、非限制定语从句等缺少必要的主语、谓语或者其它句子成分。

有些研究生说说目前的感觉是没有一篇文章很顺利,说很郁闷,我认为郁闷是暂时的,后面会好起来的。特别是发第一篇外文,那种感觉我想每个研究生都会兴奋的。所以为了那种感觉,多多努力:)。郁闷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吧:(1)没有课题或基金;(2)与导师关系搞僵,开展工作受阻;(3)选题不好或者偏门;(4)生活拮据,为经济受累,无心做科研;(5)实验不顺,理论不懂;(6)写作不行;(7)投稿老是被拒;(8)软件不会使用,模拟仿真等不会。等等。
下面就后面的郁闷解决提些我个人的建议:
1. 多看看文献,了解同行工作,掌握研究方向动态,找出自己的创新。这种创新不是指革命性的,这个很难。我认为创新可以这么划分吧,革命性创新、革新性创新、理论性创新或技术性创新、实验上创新。革命性创新是那种划时代的,给人类生活和生产带来很大影响革新性创新比革命性创新次之;后面创新影响大体逐渐减弱;如果在文章中涉及理论部分,就要参考文献了,有些文献会给出相关理论的,免得犯了错误:在文章中轻易下结论。模拟、仿真那一块可以查看有没有相关文献,看人家用什么软件进行模拟仿真,然后学习该软件。
2. 不怕据稿,总结审稿意见,找出自己工作不足,再补充数据、理论、提高写作等。拒稿越多,说明离中稿就越近了。要正确对待审稿意见和退稿:审稿是无报酬的。审稿人的工作态度大多极其认真。对审稿意见要十分尊重,对每一条批评和建议,都要认真分析,并据此修改论文。对自己认为是不正确的意见,要极其慎重和认真地回答,有理有据地与审稿人探讨。如何对待被杂志拒绝的论文,常常是作者犯难的问题。这里必须分析被拒绝的理由。第一类拒绝是一种“完全的拒绝”,主编通常会表达个意见,对这类文章永远不愿再看到,再寄送这类文章是没有意义的。有一类是文章包含某些有用的数据和信息,主编拒绝这类文章是由于数据或分析有严重缺陷。对这类文章作者不妨先放一放,等到找到更广泛的证据支持或有了更明晰的的结论,再将经过修改的“新”文章寄给同一杂志。主编通常是会考虑重新受理这类文章的。实际上,影响因子不同的学术刊物,接受论文的标准和要求差别很大。如果被拒绝的论文不是由于文稿中的错误,而是重要性或创新性不够,作者在仔细考虑了审稿人的意见,认真修改文稿后,是可以寄给影响因子较低的学术刊物的。值得注意的是,审稿人由于知识的限制和某种成见,甚至学术观点的不同,判断错误并建议退稿是会发生的。
3. 多请教别人或者去学术论坛,学习投稿、写作经验,这样可以少走弯路。
4. 学好一些必要的相关科学软件,比如画图软件,模拟软件、计算仿真软件等。图漂亮、理论好、论据足、模拟仿真实验对比,算是发好期刊的基础了。
5. 认真阅读和使用投稿须知。投稿须知的英文表述有多种,常见的是Instruction for Authors、 Instructions to Authors、 Authors' Guidelines、 Guidelines for Authors、Advice to Contributors、 Advice to Authors、 Information for Authors等。几乎所有的英文生物医学期刊都定期刊登投稿须知,尽管各期刊投稿须知的内容不尽相同、细节繁简不一,但目的都一样—帮助作者更为成功地投稿,使论文发表过程更为简捷而有效。阅读并遵循投稿须知的意义:了解刊物的重要信息,如办刊宗旨、征稿范围、栏目设置、投稿要求、审稿程序、从投稿到接受或退稿的时间、发稿率、发行量等。指导论文写作并加快论文发表:(1)用较少的时间决定拟投文章的栏目及格式(如行间距、可接受的文旁边界、纸张大小、参考文献及图表格式)。(2)加快审稿过程。(3)减少退修次数。(4)文章发表后,很少或无错误。简言之,认真阅读并遵循投稿须知,可以使你的文章更容易、更快捷、更准确的发表。阅读投稿须知越仔细、越认真,投稿的成功率越高。

转自-学者马剑 www.expaper.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12&extra=page%3D1

网友:
好文章,表达很重要,重要的还是智慧地创造啊~

网友(2014-06-30):
最重要的还是创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