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和synopsis版本配合问题

楼主(2014-05-06):
各位大侠,偶用ISE14.7建立的工程,包括调用RAM和fifo的IP核,用synplify pro2013.3版本的综合,提示
F:\projects\...\sources_1\ip\fifo_generator_v9_3_2\fifo_buff.ngc
@E:: Failure during reading EDIF files

网上查了很多,有AR# 3047让去掉ip核的.ngc文件。把.ngc文件删除后,综合成功,但是在Implement时,就会出错,提示没有.ngc文件。

而用XST综合则没有任何问题。同样的Synplify pro2013.3在ISE14.4配合时,也不会出这个问题,请问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综合别用ngc,用生成的.v文件,synplify会当作blackbox的,ISE运行的时候,加载synplify综合的网表,然后把ngc加入到ise的工程中,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果然好用。

    有些算法用XST综合就不对,还是synplify综合后的结果好。

网友(2015-10-23):
不錯的資料 真的很實用 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