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问题,急!!!

楼主(2014-05-06):
ruote完之后又几千个anttena area ratio错误,请教高手是什么引起的,工艺师HJ011

网友:
几个思考点:
分析antenna出现的路径,为什么存在这么长的线?中间有macro?还是跨越的地方stdcell congestion过大?还是有其他原因,要具体问题具体看。一般说来,绕线出现这种问题就是congestion太高了。

楼主:
面积一大片,在standcell里面,做HARD REGION 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