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每日一奖----20140506

楼主(2014-05-06):
看到之前szp9912 的帖子http://bbs.eetop.cn/thread-308503-1-1.html 后来也没有下文了,我来做个推手,把活动进行下去。希望大家踊跃回答,积极讨论,回答无深浅,不必面面俱到,只为讨论。悬赏给问题回答的相对全面的人,大家可以有异议,只要共同进步就好。

Ok,let's go!

Q1. Explain the flow of physical design and inputs and outputs for each step in flow.

网友:
Have a try.

Flow with ICC: initial, floorplan, place&place_opt, cts&cts_opt, route&route_opt, finish.
inputs & outputs for each step:

1) initial:
input: synthesis data(gate-level netlist, constraint files, etc.) and physical data(standard cell/memory/io/ip library milkyway/db directories, techfile, TLU+ files, antenna file from foundry, etc.)
output: check_timing & check_design report;

2) floorplan:
input: floorplan of your design by write_floorplan from your floorplan design, include tapcell/endcap/switchcell location, powerplan, pin plan, global placement/routing blockage settings etc.

3)place&place_opt:
input: constraint for placement. e.g. : dont_touch/dont_use cells settings, keepout settings, group path settings, gate checking settings, etc.

4)cts&cts_opt:
input: constraint for cts. e.g.: clock transition, cts cells settings, clock metal layer settings, target skew settings, clock derate settings, none default rule settings, special cts constraints for memory and ip, etc.
output: clock timing check report, riming report after cts_opt, etc.

5)route& route_opt:
input: constraint for routing. e.g.: redundant via stttings, max net length, x-talk settings, widen wire settings, etc.
output: timing report for route_opt.

6)finish:
input: fill/dcap insertion scripts, gds layer map, etc.
output: design report(report_design, qor, power, etc.), timing report, clock tree, clock timing, netlist(for STA and for LVS), gds/oa, DEF, FRAM etc.

网友:
顶一个,好问题,期待好答案,在下小丑就不跳梁了...

网友:
坐等大牛出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在参与,不用不好意思,有钱赚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给我你的答案,不用等别人,你就是大牛!

网友:
楼主能给个解答吗,菜鸟想学习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C:

Good Summary.

One thing to add.
In your initial phase, if synthesis by DCG flow, the input data should include DEF file of cells' location.
Also, there should be scan def file as well if have DFT.

网友:
1)、初始化设置
     包括逻辑库的设置、物理库的设置和TLUPlus相关文件的设置等;
2)芯片的设计规划(Design Planning)
     A、布图规划(floorplan)
     B、电源规划(Powerplan)
3)芯片的布局(Placement)
4)芯片的布局优化(Placement_opt)
5)时钟数的逻辑综合(clock_cts)
6)时钟数的物理综合(clock-psyn)
7)时钟数的布线(clock-route)
8)时钟数的布线(routing)
9)时钟数的布线优化(routing_optimization)
10)芯片的可制造性设计(Design for manufacturing)(inserting tap/filler cells)

网友(2014-12-08):
回复 网友C:
你好啊,想问下:3)place&place_opt:
input:  keepout settings  这个是指的什么呢?

4)cts&cts_opt:
input: constraint for cts. e.g.: clock metal layer settings 这个在哪里定义呢,时钟树文件中吗,命令是什么呢?
clock derate settings, none default rule settings 这两个又各指什么呢? 还望解答下困惑啊 先谢谢啦

时钟树文件如下:
AutoCTSRootPin DTMF_INST/TEST_CONTROL_INST/i_158/Y
Period         14ns
MaxDelay       0.01ns # set_clock_latency
MinDelay       0ns # set_clock_latency
MaxSkew        250ps # set_clock_uncertainty
SinkMaxTran    200ps # default value
BufMaxTran     200ps # default value
Buffer         CLKBUFX1 CLKBUFX12 CLKBUFX16 CLKBUFX2 CLKBUFX20 CLKBUFX3 CLKBUFX4 CLKBUFX8 CLKBUFXL CLKINVX1 CLKINVX12 CLKINVX16 CLKINVX2 CLKINVX20 CLKINVX3 CLKINVX4 CLKINVX8 CLKINVXL
NoGating       NO
DetailReport   YES
#SetDPinAsSync  NO
#SetIoPinAsSync NO
#SetASyncSRPinAsSync  NO
#SetTriStEnPinAsSync NO
#SetBBoxPinAsSync NO
RouteClkNet    YES
PostOpt        YES
OptAddBuffer   YES
OptAddBufferLimit  50
#RouteType      specialRoute
#LeafRouteType  regularRoute
ThroughPin
END

网友:
回复 网友D:

keepout setting指keepout margin的值的设定,针对某些可能AOI这种逻辑的子层次减小congestion的一种手段。

cts那段是ICC相关的说法,你贴的clock spec是edi的。clock layer是指工具优先选择的时钟走线层,clock derate是ocv相关的设置,signoff recommendation文件中可以查到,non default rule就是针对时钟树的特定的走线规则,一般double width,double spacing,edi中记得可以通过命令也可以通过定义时钟绕线lef来指定。

网友:
回复 网友C:
keepout setting是说的blockages吗 我记得blockages可以起到解决congestion的作用,但blockags还能放到cell的旁边吗
在edi里怎么选择clock layer和double width/spacing呢,还真不知道 我再上网找找吧

其余的看懂了 多谢啦

网友:
好帖子,回头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