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中的task使用DC可综合吗

楼主(2014-05-06):
小弟以前写代码的时候经常用task,用ISE自带编译器可综合并且可以很好的实现,但是现在要ASIC化,需要使用DC进行综合,但是看到资料上说有些综合软件不支持task的综合,请问哪位大侠对这个有所了解呢?拜托了

网友:
task不行,function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吧?我怎么看资料上写的是函数一般不可以,任务有综合工具可以,有的不可以啊,我在ISE里用任务都可以实际上FPGA工作的

网友:
如果做ASIC,还是建议不用函数和任务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程序已经写完了,而且比较大,改把任务都改掉的话会比较麻烦,有什么办法可以实际验证一下,然后确定一定Task到底可不可以综合呢?如果不可以综合,DC会提示错误吗?

网友:
我只知道仿真经常用task。用来下载到FPGA里的代码我没用过ta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