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的CRC出现的错误,问题都是是pad filler上面

楼主(2014-05-06):
就是我的pad  filler只有三种filler,最小的宽度是0.01um,如果我有设置-overleap的话,会出现contact的错误,不加刚才的那个选项,则会出现间隙。看论坛上面说,要根据精度把tdf里面的精度都修改为0.01了,但是同样的问题一样出现。还有另一种方法说修改tf不懂得怎么修改,我的tf里面grid的精度是0.05,这个要怎看pad是放在grid上面呢?
tdf里面的位置摆放:
set_pad_physical_constraints -pad_name io_pad_inst/P10_PAD -side 4 -offset 1181.66
set_pad_physical_constraints -pad_name io_pad_inst/P31_PAD -side 4 -offset 1317.76
set_pad_physical_constraints -pad_name io_pad_inst/P13_PAD -side 4 -offset 1420.86

看论坛里面,好像这样就可以解决的,不知道是不是我哪里处理错了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96061&extra=&page=2

楼主:
这个是我的错误的信息,右边的是用insert_pad_filler -cell "PFILLH PFILLQ  PFILL1 "  后DRC 的结果,出现了很多错误,metal 5 6的错误是在filler上面,其他的在core里面,还蛮多的。
左边的是用insert_pad_filler -cell "PFILLH PFILLQ  PFILL1 "  -overlap_cell "PFILL1"出现的结果,都是在contact上面,几乎就出现在filler上,其他地方就零星几个。

楼主:
  发现是自己算错了,文档里面写着最小的filler是1um,不用再乘以option。由于平面规划出来的长宽都带小数,我们一般要怎么去调整长宽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做个整数出来,打个比方,何必非要精确出来个1567.89um,直接弄个1568um就解决问题了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是因为我先从版图导出来再改的,最小filler宽度算错了,然后现在把整个芯片的外围高度也调为整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