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D触发器

楼主(2014-05-06):
如图所示的D触发器, 输入端接VDD,CK端接时钟CLK,输出端经反相器连入复位端,请问这种的D触发器实现什么功能以及其用途? P]W8QP]Q5XAV)EKV{XW4OI5.jpg

网友:
时钟上升沿产生一个脉冲,想想对不对。。。

网友:
根据clk上升沿产生短暂pulse信号?

网友:
稳定高电平输出 个人见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电平显然是稳定不了的。将上升沿转化为正脉冲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看复位端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有效 但从图形初略的看 貌似是高电平有效 故应该是稳定高电平输出 但如果是低电平有效 就是上升沿转脉冲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注意“_n”

网友:
倍频,clk频率除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