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第一级、第二级均分别稳定,连接在一起后不稳定了,怎么调?

楼主(2014-05-06):
两级PA,第一级第二级分别稳定,将两级连接在一起后,电路不稳定了,如何调电路使电路稳定系数大于1?

网友:
查反馈和接地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说的不是绝对稳定吧?  两级绝对稳定的话 级联后一定是稳定的!!!

网友:
在什么频带上不稳定了? 损失点增益 可以加个电阻吸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unconditional stability 只有是passive的电路才适用 两级PA应该不适用

网友:
1,级间驻波不好。把驻波调好。2,腔体有问题,有可能产生了谐振。用吸波材料进行隔离,看是否变好。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16-10-18):
6楼正解。

网友(2017-02-22):
用隔离器了吗,级间是否有墙体隔离,隔离度多少

网友:
还有可能两级级联增益升高,更易自激。改善级间匹配,或适当降低点增益

网友:
加隔离器了吗? 加个隔离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