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dk cdb2oa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4-05-06):
我用脚本或软件自带工具都会出现这样的error。得到的oa pdk也存在不少问题。软件能识别但无法编辑参数ERROR   (CDBOA126): cdb2oail error

                      Generated once. cdb2oa calls another executable cdb2oail
                     for supplementry uprev routines like technology, cmx and
                     cph. One or more uprevs have failed. This is an internal
                     program error. If you are unable to isolate the problem,
                     contact your Cadence Customer Support representative for
                     help.

网友(2015-08-20):
Did you solve the issue ? Please post how ?

网友(2015-11-10):
Please post th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you had

网友(2017-04-12):
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我知道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现在将PDK从cdb转换为oa

网友:
我发现您可以使用cdb2oa -help轻松转换PDK,只需将命令作为帮助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