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PLL中的limit cycle问题

楼主(2014-05-06):
初学PLL,总看到paper中提到limit cycle但是基本没看到有展开讲的。limit cycle会造成什么直接后果?spur吗?
有人能科普一下limit cycle吗?

网友:
当调制器的输入为一常数时,其输出短时间看起来是一系列随机无序的脉冲序列,但从很长的一段时间来观察,这个序列仍具有一定的周期性,这就是所谓的极限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那小数pll中的小数杂散是由极限环引起的吗?如果不是,极限环的周期性引入的spur一般影响大吗

网友:
不如系统有不恰当的非线性,会出现极限环。实际线性系统应该避免极限环出现。

网友:
看自动控制原理~

网友:
标题

回复 3# 模拟射频菜鸟 谨慎的回答:极限环会引入小数杂散位于更低频,不容小觑。

网友:
怎样原因会导致limit cycle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