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为什么place的时候要把ICG cell和 register bound在一起?

楼主(2014-05-07):
对timing有什么影响

网友A:
跟驱动的寄存器bound在一起可以增加它们与其他寄存器的共同时钟路径,但我更喜欢把ICG Cell跟E端的源寄存器bound在一起。

楼主:
    这又是为什么?

网友(2022-09-13):
引用 网友A:
跟驱动的寄存器bound在一起可以增加它们与其他寄存器的共同时钟路径,但我更喜欢把ICG Cell跟E端的源寄存器 ...

大佬,怎么把ICG Cell与E端的源寄存器bound在一起?是用什么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