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Z7030 QSPI没时钟

楼主(2014-05-07):
按照开发板画的板子,使用的是Z7030,可以通过JTAG加载FPGA程序,可以通过JTAG跑ARM程序,烧写。mcs文件到QSPI时,显示programmer成功,但是校验失败,选择从QSPI启动也没反应。创建外设检测模板程序,也能跑过,显示QSPI检测通过,可是通过示波器测量Flash芯片的Clk脚,没有任何时钟,其他IO脚也没有数据,SD卡时钟也没有,但是UART是可以显示调试信息的,这是什么问题,是什么地方设置问题?

网友:
QSPI是挂在QSPI0吗?是标准的QSPI Flash芯片吗?容量超过128Mb吗?

楼主:
QSPI是挂在QSPI0.是标准的QSPI Flash芯片,128M,和702开发板一样的,再说,时钟是FPGA发出来的,应该有时钟啊,

楼主:
有人遇到过同样问题

楼主:
没人遇到过?

网友:
加载模式选对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载模式选JTAG和QSPI启动都不行,而且应该在什么模式下,FPGA初始化都应该有QSPI时钟啊?
有Eth0的时钟,但是没有SD和QSPI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