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 M0 debug行为级仿真

楼主(2014-05-07):
大侠们,我有个M0的rtl内核,但是在行为级仿真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其debug功能不知道什么样仿真?在linux环境下,可以使用keil+vcs进行单步仿真吗?或者有啥其他方法。

网友(2014-06-09):
可以搭建仿真平台

网友(2014-08-18):
可以写swd接口协议的模型,然后仿真吧

网友(2014-11-10):
swd协议够麻烦了

网友:
使用swd接口協議

网友(2016-09-26):
回复 楼主:

   您好,我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谢谢啦,想去验证debug功能,以前都是去掉的,可以keil+vcs吗

网友:
使用systemverilog,systemverilog有个DPI机制,可以调用c中的函数,c中也可以调用systemverilog的task和函数。
利用这个机制,来实现c中读取core的寄存器,相当于自己写一个c代码,来模拟外部debugger的功能,去测试core的DEBUG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