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关于载波恢复问题

楼主(2014-05-07):
小弟有个疑问,在进行相干解调时,通常需要提取载波作为解调时钟,如果用IQ解调器进行IQ解调时,是否也必须用与载波信号同频同相的时钟呢?
目前比较迷惑啊!

网友:
个人感觉 我做过一点实验 在解调的时候 是需要调相位的 因为你不知道你整个系统带来的延时是多少 (延时可能来自于你的传输线和传播过程) 每个系统所改变的相位不一定 所以你就要通过实验找到这个相位(例如吧IQ调制用作image reject filter 是 IQ的比值最大是 就是这个相位)频率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要求同 频同相位  ,相干解调的原理就是这样

楼主(2014-12-17):
现在就是没有具体实现方案,曾用科斯塔斯环来提取,但调速没能调试出来,有么有用科斯塔斯环提取成功的朋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