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IQ解调问题

楼主(2014-05-07):
小弟有个疑问,在进行相干解调时,通常需要提取载波作为解调时钟,如果用IQ解调器进行IQ解调时,是否也必须用与载波信号同频同相的时钟呢?
目前比较迷惑啊!

楼主:
没有高手解答一下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相关解调的前提就是产生同频同相的本地载波

网友:
有点搞不懂你说的什么意思?载波?时钟?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他说的是载波恢复

网友(2014-06-17):
说点自己的看法,不一定对,还请高手指教。
通信的问题讲究对等。编码、解码,调制、解调,上变频、下变频。
一般讲IQ的时候,有数字基带(无载频,使用line code或带升余弦脉冲成形滤波器的)和数字带通(有载频,或者直接带通调制,如ASK/PSK/ASK,QAM)两种。
接收机有相干(coherent)和非相干(noncoherent)两种。依赖具体的调制方式,前者需要恢复时钟或载频,后者用包络、平方律检波等方法,不用恢复时钟或载频。
接收机中,涉及到数字基带部分,需要从接收的line code中同步、恢复时钟,同步可以用M序列,称为比特同步(位同步),恢复时钟实际上也是包括恢复周期(倒数为频率)和相位。类似地,发送时使用载波作频谱搬移,接收时要用到载波同步,载波频率恢复和相位恢复,载波同步可以使用插入载频的方法(直流分量,发送全0或全1的比特流),载波频率恢复可以使用数字信号处理的频率估计方法(MUSIC,ESPIRIT),或者接收机能够产生本地时钟,相位也要恢复。无论时钟恢复和载波恢复,其中都要有相位恢复,且常用的是锁相环(PLL),具有动态跟踪能力。

在研究中,如果不是专门做同步、波形恢复技术的,一般都假定系统已经同步,载波和相位完全恢复。但在实际的发射机和接收机中,都要有一套很复杂的技术(软件和硬件)来处理同步、波形恢复。这也是为什么接收机要比发射机复杂的多的原因之一。

网友(2014-08-19):
这个得看什么调制方式

网友(2014-10-21):
什么是IQ解调器?解调方式不是应该和调制对应的吗?

网友:
通常本振不可能完全跟载波同频同相的,一般都在接收端采用载波恢复实现。比较常见的是用一个锁相环实现载波恢复,纠正频偏相偏,环路中可以加入除相估计,保证星座点相位正确,锁相环只能保证星座点收敛了,在解调前应该有相位恢复

网友:
回复 网友C:

   锁相环是可以锁住相位的 完全同频同相位 不需要另外的去相模块

网友(2014-11-26):
我觉得你们是把时钟回复,载波恢复和定时提取这3个东西搞混淆了。首先我们看时钟,这里说的时钟,应该是硬件板子上的时钟,给ADC的时钟,决定了接收机的采样率。为了找到更接近无ISI的那个点,通常都会过采样。这个时钟实际上可以不用所谓的恢复操作,直接用板子上的时钟芯片,晶振来给就是了。然后再是载波恢复。超外差接收机从ADC输出的数字信号不是0中频的,需要做载波恢复。最后,经过接收端的匹配滤波之后再做定时提取,以ISI最小,SNR最高的那个采样点作为判决符号的参考采样点。

楼主:
我这里说的IQ解调是指将中频搬移到基带I/Q信号,然后此IQ信号送入ADC进行采样,我的疑问是在中频搬移到基带I/Q过程中,需要用的的本振频率需要完全与中频信号的载波完全同频同相,从相关理论上来说可以用科斯塔斯环来提取载频,但实际中调试中发现很难进行有效的跟中,不知道其中缘由.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确认下你的方案,你是说用模拟电路做IQ解调?现在的低成本方案是用一个基本上和接收信号载波相同的信号作为本振信号来做解调。这样接收到的信号就会有相位偏移和比较小的频偏,这部分在基带做频偏估计并做频偏补偿。

网友(2015-12-31):
这个看不懂

网友:
楼上的最好像很活跃哦。

网友:
只要是做相干解调,就必须恢复载波的频率和相位!

网友(2016-02-13):
对,这个毫无疑问。

网友(2016-04-26):
遇到同样的问题,需要大牛来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本质上就是个PLL的设计,在信噪比还可以的情况下是可以做到载波锁定的。
low SNR或者高动态下比较难。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什么问题?

网友(2016-06-10):
啊?你们说的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