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路大神,AD测试结果,求改善???

楼主(2014-05-07):
最近测了一款ADI的12bit/65M模数转换器,小弟测试结果如下:

差分运放耦合

差分运放耦合

采用的测试仪器为:
时钟Agilent E4438C;模拟信号TFG6010A DDS(很普通的一款国产信号源);数据采集Agilent 16804A.

为啥性能这么差啊?下一步该怎么优化啊!!!

网友:
2nd harmonic 这么高,明显是信号源输出信号带来的
用4438+filter做信号输入都比DDS强太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是的。如果用E4438C当信号源了,我就没有时钟源了。而且TTE的滤波器也不好买到啊,还是自己做个无源BPF滤波器?这个噪底也有点大,可以控制在-90以下么

网友:
目测是没加滤波器的原因吧

网友:
国内也有做滤波器的,合肥博伦。几百块就能买一个,你查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