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增益波形

楼主(2014-05-07):
以下是两个比较器仿真的增益曲线,两个图片中的增益曲线在下降沿有一点点不同,一个是下凹的,一个是上凸的。1、请问它们都是正常的吗,还是有一个错误;
2、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有什么措施可以使下凹的变成上凸的?

图片二

图片二

网友:
   纵轴都是dB吗?   其实比较器没必要关心它的增益曲线,都是开环使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纵轴都是dB,心里不放心所以问问的,你的意思就是无论上凸还是下凹都是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下图的纵坐标不是dB,哥们您看看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