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仿真时间到一定时间,波形就没了???

楼主(2014-05-07):
仿真到一定时间,波形就变成一个点了,如图所示,什么原因?怎么处理啊?

最佳答案

网友:
tran仿真? 什么电路那?

网友:
你的tran仿真时间过长。你先删除simulation下该仿真的数据文件,再次仿真即可

网友:
Do you solve your issue?

Do you usually get it?

Thx,

楼主:
    数据太大,就画不出来?那我要是需要仿那么久呢?

楼主:
Do you solve your issue?

Do you usually get it?

Thx,
引用 网友A:

    you have same problem ?

楼主:
tran仿真? 什么电路那?
引用 网友B:

    对 tran仿真 跟什么电路有关?

网友:
我的ICFB是有这样一个BUG,每次我都是仿真完后,关掉ICFB重启后,就能看到波形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常见貌似,有时候是因为仿真到一定时间后,保存会出错,整个icfb关掉重启再仿就好了,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好像每次仿都是一样啊

网友:
你仿真时是不是只看这个点,如果采用默认设置,那么数据会非常大,可能会死机;

楼主:
你仿真时是不是只看这个点,如果采用默认设置,那么数据会非常大,可能会死机;
引用 网友C:

就是仿真结果数据过大导致的?数据超过多大的时候就不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