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库corner区别

楼主(2014-05-07):
请教这里的global variation是什么意思,ff和ffg corner有什么区别?
另外max overlay是什么意思?

网友:
global variation 全局工艺偏差,指的是同一个器件在不同芯片间的偏差。相对的 local variation,局部工艺偏差,指的是同一个器件在同一芯片不同区域的偏差。

网友A(2019-12-19):
The global corner is used to only express the process global variation which include die to die, wafer to wafer and lot to lot variation.就是说global corner 是指的包含 die2die, wafer2wafer,lot2lot的variation;
除了global corner还有local corner,是指的在同一个die里面的variation,主要是指mismatch,就是在同一个die里紧挨着的两个完全一样的器件其实也不会有完全一样的performance,这就是mismatch。
total variation就是global variation加上local variation,公式如下:[图片]

网友:
插入公式失败。描述下就是total variation的平方等于global variation的平方加上local variation的平方。

网友(2022-08-19):
引用 网友A:
The global corner is used to only express the process global variation which include die to die, wa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