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帮忙看看运放输入管这样设计有无问题?

楼主(2014-05-07):
运放输入管设计为W=10u, m=8u, L=1u, 尾电流设计为2uA, 为了低功耗,输入管工作在亚阈值区了,这样设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

网友:
为了低功耗,而亚阈值,你的因果关系对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这样考虑的,为了失配考虑,我将输入管面积定为80um2, 为了保持输入管gm的大小的同时降低尾电流,降到2uA就成这了,心里就开始不安了,这样设计对吗?我还想降到1uA,0.5uA呢,不行,我还是先上来问问吧,要是出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
你要小电流,把管子做的电流能力小些不就可以了,保证过驱动一定,增大L,匹配还好。OP输入管肯定是要做进亚阈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OP输入管肯定是要做进亚阈值的”,为什么能说说原因吗?过驱动电压一定,比如用在LDO的运放中,一般设计成多少合适?I减小,L增大,虽然匹配好了,但是gm变小了;非常感谢!

网友:
输入亚阈值,是噪声,失调,匹配的考虑,基本的模拟设计书都有讲。输入管过驱动0.1V-0.08V,负载管过驱动0.2V。

网友:
“I减小,L增大,虽然匹配好了,但是gm变小了;非常感谢!”
这里的gm变小是因为I减小,跟L增大没关系,因为过驱动不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看sansen书上是说0.15V~0.2V

楼主:
回复 网友A:

gm=1/2UnCoxW/LId的开根号乘以2,在宽度不变的时候,L增大是gm是会减小;但是正如您所说,如果在保证VGS-VTH不变的情况下,电流减小L增大时,需要增大W,这样gm和L就没关系了

楼主:
我不是和您抬杠啊,我只是想表明我也是有点懂的!,再次感谢,我以后就拿您的0.08~0.1值设计了

网友:
        你是真的不懂啊,你在保证过驱动电压不变时候,不能用Gm=dI/dVgs,你那个公式不能用。dVgs=0。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亚阈值区不能用饱和区的公式吗?dvgs=0为什么?不明白啊

楼主:
哦,你是想说gm=2Id/(vgs-vth)吧, 如果工作在饱和区的话,Id=1/2UCoxW/L(vgs-vth)2, 代入上式就得到gm=1/2UnCoxW/LId的开根号乘以2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给跪了,直接调哟。 从来不晓得一个工艺的u0和Cox是多少,咋个准确得知啊?难道看那些工艺文档... 要命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亚阈值的gm公式是这个吗?不像啊,以前看书的时候貌似是Ids除以哪个值,而且这个值跟“某些”电压有关,不好估计。 现在都懒得分析直接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我那里有个运放,电源电压1.5V,n、p的阈值分别是0.7v、0.8v。输入用了轨到轨,n、 p尾电流管的栅极电压是根据输入共模电平自动调节的。输入共模0v时,p尾电流管过驱动100mV,p输入管过驱动大概是(具体值记不清了)20mV~30mV;输入共模1.5V时,n尾电流管过驱动100mV,n输入管过驱动20mv~30mv;关键是输入0.75V,n、p尾电流管至少有一个是在线性区,输入n、p管的Vgs绝对值小于Vth绝对值30mV。

这种情况在实际运行中会不会出问题,叫啥 健壮性?  仿真倒是没问题,输入gm很稳定,不到1%波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 gm=1/2UnCoxW/LId的开根号乘以2,在宽度不变的时候,L增大是gm是会减小;但是正如您所说,如果在保证VGS-VTH不变的情况下,电流减小L增大时,需要增大W,这样gm和L就没关系了", 今天一看,这里确实说错了,应该是“在宽度和Id不变的时候,L增大是gm是会减小的,也可认为L增大导致了vgs-vth增大,使得gm减小;

网友:
回复  jiang_shuguo

   " gm=1/2UnCoxW/LId的开根号乘以2,在宽度不变的时候,L增大是gm是会减小;但 ...
引用 网友B:

    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