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例化电源pad的时候遇见的一个小问题,麻烦大家看一下,谢谢了!

楼主(2014-05-07):
PVDD1W vdd_right(.VDD(VDD));
PVSS1W vss_right(.VSS(VSS));
PVDD2W vdd33_right();
PVSS2W vss33_right();
PVDD1W vdd_bottom(.VDD(VDD));
PVSS1W vss_bottom(.VSS(VSS));
PVDD2W vdd33_bottom();
PVSS2W vss33_bottom();
PVDD2W PVSS2W例化的时候那个()里面缺损是什么意思呢?这样看是有几组电源呢?谢谢各位了!

网友:
PVDD1W、PVSS1W是供给core的电源,有两组 right 和 bottom
PVDD2W、PVSS2W是供给io上的电源,有两组 right 和 bottom

楼主:
    谢谢你啊!在你的帮助下终于弄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