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个adc原理图,我想画版图

楼主(2014-05-07):
小弟毕业设计是画一个ADC版图,
求哪位大哥发一个简单的adc原理图,我自己画版图  简单的最好  TLC0831
TLC5510

感激不尽!!最好是能够在0.18里画的
就这点信元,发了俩帖子都用了,着急用啊。大神帮帮忙。

网友:
那是一個SAR的ADC,
SAR的ADC需要先有一個DAC和一個SAR的控制器。
SAR控制器的原理:
在最初SOC(start of converter)時。D[7:0]重置為初始值:1000_0000

第一個cycle把1000_0000轉為類比電位和analog sample input 比較。
比較的結果存入D[7],且原本的D[7:1]各向右shift一個bit。
比如說若analog sample input 電壓比DAC的輸入高(比較器輸出為1),
則下一個cycle的D[7:0]的結果則為1100_0000(反之則為0100_0000)
第二個cycle再把新的D[7:0]的值轉為類比和analog sample input 比較。
再把結果存入D[6], 而原本D[6:1]的值再向右shift一個bit
比如說第二次比較結果為0,
則新的D[7:0]的值則為:1010_0000
第三個cycle再把新的D[7:0]的值轉為類比和analog sample input 比較。
再把結果存入D[5], 而原本D[5:1]的值再向右shift一個bit
重復以上步驟,再把結果存到D[4], D[3], D[2], D[1], D[0]
直到第八個cycle原本最前面的1被shift出去。
第八個cycle時EOC(end of converter)會變成1,而此時留在D[7:0]的值就是ADC的digital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