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TE加激励的问题

楼主(2014-05-07):
请教各位,对设计中的数字模块做了DFT,并且生成了ATPG。芯片是数模混合电路,数字模块中有些输入信号,如A,是模拟电路送来的,因此在芯片顶层也就没有这些信号A的port,那么流片之后,在做可测性分析的时候,ATE设备能够给这些信号A加激励吗?谢谢了!

网友(2016-03-23):
关键是你用ATPG生成测试pattern时,A端口是灌入的什么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