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HBM模式下过15KV的esd设计结构咨询

楼主(2014-05-07):
烦请大家帮忙看下附件中的这种设计,都有可能是什么esd结构。

input和output都可以过15KV,该图片为output。

楼主:
回复 网友A:

232。您知道这个esd是什么结构么? 哪家foundry提供类似的esd ip?如何设计的?

网友:
没有哪家会提供,只能自己试验

网友:
SCR,都是调工艺调掺杂调出来的。大量test,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这边有没有工艺可以推荐?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成熟工艺都可以,关键要试,成功的话,试个两年会出来的。除非有牛逼器件和工艺工程师。试一年把。

网友(2014-06-26):
sorry,TVS?实际上还是个二极管

网友:
不原理分析清楚,做不同的test key,在工厂用TLP测试设备测试分析,不需要两年吧!

网友(2014-08-25):
回复 楼主:

   15KV ESD 结构研究清楚了吗?

网友:
这种结构本身能过15kV,里面保护电路会死吗?

网友:
有无分析该结构的剖面图?

网友(2014-10-01):
回复 网友C:

   那就要看 他能够箝位的电压是多少了 和内部电路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