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高手能给我讲讲集总参数和分布参数的区别和联系

楼主(2014-05-07):
请问如何提取一个结构的等效参数,在毫米波频段等效电路模型还有意义么,是不是大家都是用HFSS仿真而很少管他的等效电路模型的?

楼主:
比如传输线的不连续性,如何提取等效电路?

楼主:
就算知道了等效电路,并且提取了参数,如何指导电路的设计?针对毫米波电路。

网友:
集总和分布参数主要是根据频率来确定的吧,毫米波对微米数量级就可以使用集总参数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