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环形振荡器

楼主(2014-05-07):
最近刚开始做环振,我用cadence做了这样的一个电路,直流分析时管子都工作在饱和区,单个增益级的开环增益是大于2 的,可就是为什么瞬态分析时输出没有波形呢,求高手指教

三级差分环形振荡器

三级差分环形振荡器

网友:
电源加点噪声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2# yeyuren 谢谢你的回答,请问怎么给电源加噪声啊?,是在电源电压上串接一个正弦小信号吗,求指教,因为刚开始接触振荡器

网友:
比如电源是 3.3v ,你用 PWL 在 0 时刻 给 3.2v , 10ns 给 3.3v 就可以

网友:
电流太小了吧,就算振荡,输出幅度变化会很小的

网友:
直接在仿真中,设置初始条件也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90nm工艺的,电源电压1.2V,这个电路中尾电流30uA,应该不小了吧?,请指教,按照拉扎维的书上说,要使振荡时的管子工作在饱和区,这个电路的输出电压振幅要小于一个阈值电压,这个电路振幅还可以大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90nm工艺的,电源电压1.2V,这个电路中尾电流30uA,应该不小了吧?,请指教,按照拉扎维的书上说,要使振荡时的管子工作在饱和区,这个电路的输出电压振幅要小于一个阈值电压,这个电路振幅还可以大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那个      仿真,初始条件,1V    是吗 ,    我设置了,但还是不能起振,因刚接触锁相环,所以问题比较多

网友(2016-08-29):
两级之间需要加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