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模混合电路的可测性设计DFT

楼主(2014-05-07):
设计是一个数模混合电路,数字部分采用全扫描设计,并针对数字部分产生了ATPG,但是数字部分的一些pin来自于模拟电路,而非顶层的port,因此在ATE上,无法通过芯片的port完成对数字部分的扫描测试,请问有什么好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吗?能不能对数字部分加个边界扫描?谢谢了!
补充:
举个例子,芯片包含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假设数字电路有输入in1,in2,in3,in4,其中in1,in2来自芯片顶层port,in3,in4来自模拟电路输出。针对数字电路部分做DFT之后,生成的ATPG是在in1,in2,in3,in4上加测试激励吧?但是in3,in4在芯片顶层没有port,那么ATE测试的时候无法连接内部的in3,in4,也就无法加上数字电路部分的ATPG了,所以我想能不能用边界扫描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不是太明白你的问题哦。帮顶。。
举个例子吧,假设一个reg的输入端的数据来源模拟模块的output,为了能测试到这个reg,会在输入端前面放一个Mux,一边来源于模拟模块的output,也就是正常功能路径,一边来自其他reg的Q端,也就是scan路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回复,我把问题又补充了一下,我感觉您的方案应该不会影响Tetramax对in3、in4生成测试激励,ATE还是不能控制in3、in4。

网友:
在scan mode时把in3,in4连到可控制的path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意思是在scanmode时,将in3连到in1这样的输入端口上吗?这样的话,in3和in1的输入始终是一样的,应该会影响测试覆盖率吧?

网友:
可以连到可控制的reg, 或是加wrapper在analog IP.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情况,我们一般在做DFT时,就没把 In3 和 In4当做test port。只指定 In1和In2作为 scan input por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in3,in4不做test port是指用set_dft_signal -view existing_dft -type constant -port [in3 in4] -active 1/0 来定义吗?那这种情况下in3,in4在测试模式时为固定值,会不会对测试覆盖率产生很大影响,我的设计中类似in3的port还挺多的,试了一下将所有in3类的port都定义成constant,测试覆盖率只有83.06了。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么说吧,以前你定义 in1 in2 in3 in4作为scan input ports, 然后你可以有 4条scan chain。现在只定义了 in1 in2,你就只有2条 scan chain了。那么只要这2条 scan chain能把设计中的所有reg都串起来,你的测试覆盖率就不会有损失。只是会增加测试时间而已,因为并行度降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太懂您的意思。我的scandatain只定义了in1,设计只有1条scan chain,并且把所有reg都串起来了,我看生成的ATPG测试激励也会让in2,in3,in4变化,因此in3,in4定义为constant时,一些fault应该检测不到了,然后会影响测试覆盖率吧,请问能够不影响测试覆盖率的两条scan chain要怎么用脚本实现呢?能不能大概给几个关键命令。我在一个小公司,只有我一个人在学,感觉很无助啊,麻烦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基本命令 set_scan_configuration, set_dft_signal, set_test_point_element。
   因为不清楚你的设计,所以还是得靠你自己啦。对DFT产生出来的测试电路仔细分析。加油。

   路过的大神,也请不吝赐教啊。

网友(2015-10-06):
回复 楼主:

  你好,我能请教下数字电路的全扫描或部分扫描设计是如何添加的吗?我现在需要在测试电路中加入封装结构,但不清楚全扫描的施加方法,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