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块电路图如何分析?一个MOS管功放电路

楼主(2014-05-07):
大致电路如下图,是个类似功率放大的东西,IN是个可变电压,控制OUTPUT。

但是我不明白IN处的电压是如何控制该MOS管的漏极电压从而控制最后一级的功率管的?我觉得应该可以用表达式计算,可是怎么算呢?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
像是ClassAB的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 请问倒数第二级增强型MOS管的漏极那里电压怎么算呢?

网友:
有必要关闭围绕整个放大器的反馈回路,以确定(以建立IN至OUT的关系即)的输出电压。图片是AB类输出级的一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我一直有个疑问,MOS管我知道在正常工作时我可以从G的电压估计出S的电压,但是图里的电路是将D端的电压用作后级的控制,而且上半部分的D端接的是下半部分的MOS管的D端,这样我总是算不出这个控制电压是怎么变化的。

在我看,MOS管那样接就是个恒流源,这样岂不是两个恒流源中间隔了个恒压源然后顶在一起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