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DR2供电芯片TPS51116输出问题

楼主(2014-05-07):
大家好。
最近我们做的板子上用TPS51116作为DDR2电平输出芯片。原理图如下: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输出VDDQ为零,不是1.8V。
测得输入5V正常,两个晶体管无损坏。下面是用示波器观测的输出电平信号,
在上电一开始有1.8V输出,很快又成为零了。这个我无法理解,请有经验的前辈帮忙分析下,谢谢。

                                                                                             上电时触发得到的波形

                                                                                  1.8V降为0这瞬间放大图

楼主: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图片没附上,下面是图

原理图

原理图

上电瞬间输出电压

上电瞬间输出电压

1V8降为0瞬间放大图

1V8降为0瞬间放大图

网友:
你MODE弄錯了~
你第6PIN腳位接到GND了
請將第6PIN腳位(VOUT)與第1PIN和第9PIN是搭一起的
試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
应该不是你说的那样。我们这个原理图是参考了一个开发板电路;我们做了几块板子,其中有一块输出是正常的。

网友:
和好的板子对比量测一下各节点电压 , 也许可以 找到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