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ence Update CYNTHESIZER 05.03.400

楼主(2014-05-07):
Update_CYNTHESIZER05.03.400_lnx86_1of1

网友:
有feature也行啊

网友:
Update_CYNTHESIZER05.03.400_lnx86_1of1.tgz\bds.Linux.504\bdw\license\Linux\bin
chrond
不是用C公司的一套。好像很久前看到过这个daemon,应该有人动过吧。

网友:
Update_CYNTHESIZER05.03.400_lnx86_1of1.tgz\bds.Linux.504\bdw\license\Linux\bin
chrond
不是用C公司的 ...
引用 网友A:

那要用forte自带chrond的起license??

网友:
http://postimg.org/image/yns14owyb/

网友:
some base files are missed
maybe base package is missing
it is only update ?

网友(2014-08-24):
    怎么装啊,解压后没有安装程序脚本,
只有一个configure文件,按照readme,得先有基本的安装目录和安装脚本才能装

网友:
回复 网友B:

   update包应该不需要base的,先source cellmath下的setup.csh,然后 cd到 解压 只有个configure的目录,执行./configure  ,就开始安装了,其实也不是安装就是配置一些脚本。

网友:
回复  jlqsczw_2007

   update包应该不需要base的,先source cellmath下的setup.csh,然后 cd到 解压 ...
引用 网友C:

    setup.csh就是设置一个安装路径和bin路径。
我的是sh,因此照着这个文件改成sh语法的setup.sh。
执行后,再configure,还是一样。
让我设定base的路径,设了刚才那个路径,还是报这个路径下没有什么安装好的kit之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后面步骤有一个需要填路径的地方,你要填  bds.linux那个路径,好像是叫这个名,
里面还有个说明文件,照着做,简单的

网友:
回复  jlqsczw_2007

   后面步骤有一个需要填路径的地方,你要填  bds.linux那个路径,好像是叫这个名 ...
引用 网友C:

    果然是这样,开始填了一个新路径,所以不管用,现在行了。
不过还需要systemC和GCC版本配合,还得去下systemC。
这种需要多个软件把本配合的通常都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