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isplay.drf的问题

楼主(2014-05-07):
我的display.drf放在我启动icfb的这个目录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启动的时候,我的版图总是调用pdk库里的那个display.drf(这个颜色我看不习惯,则改了个我自己的display.drf)
而不是我自己的display.drf呢?

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启动的时候是加载了自己的display.drf的, 但是打开版图触发了pdk库则会load库里面的libInit.il                                                           libInit.il文件里面有定义load pdk 里面的display.drf

楼主:
    那要用自己的display除了每次load没有别的方法了吗?

网友:
把项目的tf文件拷贝到启动目录下面,在lsw窗口load display.drf文件。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可以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有权限就直接修改pdk库里面的libInit.il文件,注释掉加载display的行,有drLoadDrf的字眼;  或者将你的dispaly.drf拷贝到pdk库下替换原来的display.drf .

         没权限就拷贝一份pdk库,按上面操作,然后在cds.lib里面加载你拷贝修改后的库.

         其它方法等高手赐教或者自己想,哈哈

网友:
仿照libinit.il文件中的重新load display。drf

楼主:
谢谢大家,我的pdk库里只有LIBuinits.il,但是打开里面是乱码?

网友:
不应改是乱码,那就是个pdk的初始skill文件

网友:
if you copy display.drf file to your work directory. it may help you

网友B(2014-08-01):
在你自己的.cdsinit文件下加一句话
drLoadDrf("xxxxx/display.drf")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在.cdsinit中Load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2015-06-24):
有没有具体步骤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1.打开你的home目录
   2.找到.cdsinit
   3.load("/.display.drf")

网友:
试过了,不行

网友(2015-12-09):
如果要加载自己的display的话
必须要修改PDK内部的相关文件,或者替换PDK默认的display,或者修改这个PDK的初始化文件。

网友(2020-08-17):
这个问题我也是一知半解,一直没有吃透

网友(2021-01-27):
引用 网友B:
在你自己的.cdsinit文件下加一句话
drLoadDrf("xxxxx/display.drf")

这个没有用

网友(2021-04-12):
5楼正解

网友(2021-08-23):
有些PDK需要在启动软件后再load 进去display.drf

网友(2023-07-21):
引用 网友B:
在你自己的.cdsinit文件下加一句话
drLoadDrf("xxxxx/display.drf")

正解

网友(2023-12-07):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有权限就直接修改pdk库里面的libInit.il文件,注释掉加载display的行,有drLoa ...

感谢感谢

网友(2024-03-11):
需要在.cdsinit里边重新load下你的display文件

网友(2025-05-19):
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如果不想改动PDK的skill,解决办法如下:在cdsinit中先load PDK的skill(也就是先load PDK自带的display file),然后再Load自己的display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