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ISE-TCAD的AlGaN和GaN的材料参数文件啊

楼主(2014-05-07):
谁有AlGaN和GaN的材料参数文件啊

就是ISE-TCAD里的那个AlGaN.par和GaN.par文件

参数值一定要是有写的啊

我们实验室的那个ISE-TCAD里虽然有参数文件

但是里面是没有写参数值的

现在算不出东西来

哪个帮帮忙啊

谢谢~

网友:
回复一下,赚点信元,正在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氮化物的材料参数不是很全,也有很多参数非常有争议,因为实际材料生长过程中每一炉长出来的可能性质都不一样,所以比较难得到准确的材料参数.

对于二元的氮化物,你可以查阅参考手册,也可以找其他软件里现有的,比如说nextnano, silvcao.

对于三元或四元的氮化物,能带带隙和极化强度有一些理论的公式可以参考,其他参数只能用线性拟合来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