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帮忙,403557730我QQ

楼主(2014-05-08):
电路图

电路图
我是大四学生,求一份这个电路图的hspice代码。可能提问有些问题,希望有以为大神教教我,老师也不怎么管,关系到毕业的。拜托了

网友:
用cadence照样连起来,打开ADE,随便选个analysis类型,跑一下,然后到simulation下找仿真schematic所在文件夹,找到netlist文件,即可~

网友:
LS哥们思路不错,看来操作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我都没找到啊,我们要求用Hspice做,我比较迷茫,电路图都不会连。这个老师说太复杂,让我换了
现在是这两个图连在一起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把电路在纸上画下来,然后每个MOS的端点给个编号,比如1,2,3,4……然后,按照MOS管的hspice语法M* D G S B Model w=  l= ,写出来,再定义个电源和地就可以了,如果要跑仿真的话,可以参考baker的那本书~或者直接hspice的mannual~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弄的差不多了,能运行了,但是反馈和运放的链接还没连,结果的图形我也找不到,您能不能加我QQ给我指导下?我QQ 403557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