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掩膜板制造完成,想改动金属线怎么办?

楼主(2014-05-08):
小的现在遇到个问题,就是掩膜板已经完成,正在进行流片当中,但是我想改动其中的一根金属线的连线。如果再次制造这层金属掩膜板再次流片要很久以后才能看结果。小的想在这次的流片当中就改动这个金属层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线上还没有走到你要改的这层mask,应该还是可以改的。

网友:
让foundry停到你改的那一层,所以要尽快打电话。

网友:
eco就好了。

网友:
就改一层版,还好吧?

网友:
给钱就能改啊,几万块没了

楼主:
是啊 给钱就能改了,一层金属都要3万左右 。因为芯片比较着急 ,所以目前还是按照原版本出去了,还是能用的,eco的话还要花时间 公司等不了了。。。所以只能再等两三个月再次流片的时候再改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ECO是直接在原来的掩膜上改,还是改一点都要开一张新的掩膜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新掩膜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