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神,大虾,求助DAC测试结果分析

楼主(2014-05-08):
各位同仁好:

       小弟最近在对一个12位电流输出型DAC芯片进行测试,数字输入和时钟是通过FPGA开发板(DE4)来产生的,下面的截图分别是方波、

正弦的输出波形,请帮忙分析一下原因,电源都进行了去耦,万分感谢啊!

网友:
首先做直流测试通过将彻底所有代码,并确定INL和DNL。貌似没有DAC单调和DAC是不是12位的准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朋友,昨天您的DAC测试回帖我看不太明白,可以稍微在讲细一点么?

网友:
什么是DAC的INL和DNL。首先测量这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