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接收机中dc-notch 的作用

楼主(2014-05-08):
求教下,在无线通信中,降采样滤波器之后,会有个 DC-notch,这个模块的作用是什么?
谢谢!

网友:
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找到的这个模块...

网友:
在系统设计时,如果系统的dc比较强又需要DC耦合时,比如直接下变频至0频时有dc offset,就需要dc notch的

网友:
如果是中低频接收机的话  需要吧DC去掉

网友(2014-08-19):
因为现在移动终端大都是零中频架构,因此需要去掉DC offset,你说的那个模块是在数字域消除DC off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