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CD的sub信号使得图像有黑块

楼主(2014-05-08):
当sub信号多时,黑块从上到下就大,减少sub信号黑块就少,看似sub影响到了什么。sub V1 V2 V3 都在行消隐区,传感器是索尼的ICX205AL.求助大神

楼主:
没有人做ccd吗

楼主(2014-06-17):
抱歉没有把提问说清楚我再说说:首先现象是图像(1024*1024)的上部有一块和图像内容无关的黑块(1024*x),x的值随着曝光行数的变化而变化。备注:曝光行数的控制是通过sub信号实现的,当这行不曝光的话,即在垂直驱动后面出现sub信号,以清空光电二极管的电荷。

网友(2014-07-19):
回复 楼主:

    which CCD?

楼主:
ICX205AL顶楼有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SONY  ICX205AL

网友(2014-09-21):
没用过SONY的CCD,之前用过TI,E2V的CCD
清空电荷之后,相关双采样得到的值是0,屏幕就是黑的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2014-11-10):
电磁干扰,我碰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磁干扰应该是纹波吧,这个是整块的黑块

网友(2015-12-16):
回复 楼主:

   CCD的SUB信号由于脉冲宽度很宅,而且电平都很高,通常比基电压高十几二十伏,所以确实会产生一个很高的磁场干扰,所以在PCBlayout的时候尽量将这类高电压,或者高频率信号远离驱动信号,和相应的数据输出信号,如果是并行输出数据的话更容易受到干扰,在layout不改变的情况下,只能将SUB信号放到消隐行或者每行的消隐像素区间里,SUB信号波形尽量保持sensor的Min宽度,这样在图像上就可能将影响的像素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