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ipscop可以这样用吗?

楼主(2014-05-08):
我的触发条件触发到一定次数才采样?可以吗?求高人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同问,没设置过,你看看在设置chipscope触发中有个count设置,你看看是不是可以设置你所说的功能!祝你好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试试

网友:
貌似不行的

网友:
貌似不可以,不过你可以把采样数设的大一些,一般默认的是采1024次,在跑ISE时可以编辑cdc文件,把采样点配置成8192或者更多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