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2LVS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4-05-08):
1.encounter 出 netlist
saveNetlist -excludeLeafcell -phys  ./digital.v
2.v2lvs
v2lvs -v digital.v \
        -o digital.cdl \
        -s std.cdl
运行v2lvs的时候出现了如下问题:
Warning : no module declaration for module BUFX2M for first encountered in module spi

网友:
没关系的,可以继续运行下去,不影响比对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明天尝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问下smic 018中:
v2lvs 中-lsp 这个参数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4-08-06):
是不是要加上标准单元的.v文件啊?

网友:
不是必须的, -l ,

网友:
查看std.cdl里是否有BUFX2M,并且转换后的cdl网表里成功include,那就没问题了

网友:
v2lvs一般会有大量的warning, 直接无视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主牛啊

网友(2015-02-02):
回复 网友B:
请教版主,别人v2lvs生成的cdl文件里有include source.add这个东西,source.add是规则文件?用来干什么的呢?

网友:
有些特殊的器件定义,tsmc的,  如果不加, lvs会进行不下去

网友(2020-07-10):
请教版主,v2lvs 我明明有加-v xxx.v 但是执行中出现
ERROR: Unknown switch or invalid argument -v
ERROr:Unknown switch or invalid argument xxx.v

网友:
奇怪,你的-o 输出为什么是cdl?不是应该是别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