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得到pad位置示意图?

楼主(2014-05-08):
请问下,流片前都要pad位置示意图吗?有哪些方法生成这个图的?

楼主:
难道都不需要做这个吗?

网友:
bump pad坐标?

网友:
封装前需要准备pad位置的坐标,示意图,确保封装的正确性。流片前真没做过这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要扣字眼,你告诉他咋做就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S
是的。什么时候做这件事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做。

网友:
一般是后端自己写个脚本抓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大,说得是。因为我都是在流片之后才准备的,所以一时糊涂啦。哈哈。

1,焊盘坐标,写脚本从DEF中抓出来。
2,示意图嘛,我会说calibre有截图功能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PAD坐标也需要,示意图也需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能用脚本吗?没有专门的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所说的calibre具体是指calibre哪个工具? Calibredrv?

网友:
回复 网友D:

   virtuoso 616种有Tools--pad opening info可以生成坐标文件,然后你在搞成excel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涨知识了,谢谢。看来模拟的同事又偷懒了,有这么好用的功能都不告诉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找丫算账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